为什么2合1热风拆焊台不好

楼主(2008-04-22):
各位高人,大家好!
小弟初来乍到,最近对主板维修产生兴趣,想买个热风拆焊台,因为我是新手,现在只是业余玩玩,所以先买个便宜的练手,可是看到不少前辈说热风枪、恒温烙铁2和1的焊台不好,请问是哪里不好呢,谢谢!(因为分开买价格会高一些,而且2个东西占用的地方也要大些)

网友:
单独买也不是那么贵的吧,买个850的风枪要一百多,买个烙铁也就十来块钱,合到一块买最少也得二百多吧,

网友:
??我的烙铁就200多   风枪400多      哈哈     850   936              快克   安泰的比较好     我是用来修手机的

网友:
坏了两台一起歇菜.

网友:
楼上跟我用的差不多 一分钱一分货 莫贪便宜 也是已经修手机留下的

网友:
本人现在:
黄花20W *1
850杂牌*1
安泰信8205*1
足够用

网友:
haha    TAIZI1984 我们还是同行啊

网友:
看个人的偏好吧。我还是觉得分开买好点。。

网友:
原来二合一的坏处是坏了,就一起停工。今天终于知道了

网友:
只要质量好,能用的住,我觉得分开和2IN1没什么区别

网友:
分开和2IN1都各有各的好处的

2IN1相对分开的工具占工作台面积小,操作集中化,使用方便

但2IN1由于风枪跟烙铁的温控电路共用,如果温控电路出现问题就使2样工具都不能工作

网友:
温控是分开的和两个没区别,只是用一个电源插头,假如经常移动就不太好了,要一起拿两个焊头

网友:
没有啥问题。2何1的好呢,我一直用着,很方便的。我用的85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