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C7002FD10进工厂模式

楼主(2008-04-22):
我有一台KTC 7002FD10显示器图象有倾斜.想进工厂模式设置下.有谁知道吗.面板有4个按键"-","+",←","OSD".有谁知道吗.我试了N种方法都不行.没有办法了.请高手指教下
菜单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这款显示器的工厂模式应该容易进的,你试试按OSD加电或SELECT加电。

网友:
在开机状态下,选按一下OSD键,出现菜单后选择"EXIT",按下确认键不放,关闭显示器电源开关,此时,确认键仍按住不放并打开电源开关,等屏幕亮起来之后,按一下OSD键,然后和确认键一起松开.此时在屏幕右下角出现的就是工厂模式菜单.OK

网友:
这个方法好象不可以啊,他这个电源开关可以直接关掉机器总电源的

网友:
你把OSD菜单拍一个图片出来,大家就好判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简单方法我都试过了,还有选择离开键或者缩放键都试过,还用了很多组合键开机都不行.看样子这个机器的工厂模式比较难进啊..............

网友:
这款显示器很常见的,N多地方品牌电脑都使用该显示器。

方法:在关机状态下,按住MENU键不松手,再按下POEWR键开机,等屏幕出现图像时,即进入工厂模式。

网友:
还有一种,把光标移动ZOOM位置,再长按退出键。

网友:
这种机器有两种版本,有一种需要打开后壳,在基板上有个FACTER的跳线,先短上,再把行频调到31K时,再选择菜单的OSD,一直按到确定键,再开关机,就能进了.一种是不需短接跳线,直接就进入.

网友:
这种机器确实有两款版本,有一款很好进.直接按住←.键,关电再开电就可以了,至于另一款.具体我也不 很清楚.可按楼上的方法试一下.

网友:
综上所述的方法我都试过了还是不能出工厂模式。最要说明下的就是它的电源开关是关的总电源而不是点接触式的按键。哎。郁闷了,好象网上都没有看到这种机器进工厂的方法

网友:
难道没有办法了吗。郁闷啊。好多方法都试过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2008-11-10):
这种显示器要开机壳设置跳线才可以进工厂模式的,我碰到过

网友:
需要打开后壳,在基板上有个FACTER的跳线,先短上,一直按到确定键,再开关机,就能进了.我试过

网友:
楼上的说得正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