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东芝笔记本TECRA8200,主板二内存插槽定义?

楼主(2008-04-22):
请教高手;东芝笔记本TECRA8200,主板二内存插槽定义?

请教高手;东芝笔记本TECRA8200,插二条SDR256内存无法起动主机没有反印黑频,插一条正常,清理金手指,插口故障依旧。是否主板  插槽有故障。主板二插口是并联还是串联?请指点如何测量?新手求教各位高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先确定2个内存条都没问题  用个好内存进系统好用的 试下另外个插槽 确定下插槽没问题 ~~~
还有就是内存兼容性问题~~
主板二插口是并联还是串联没有这一说  ~~

网友:
小不点,说的不错

网友:
内存是原机配的,二根单插一个槽正常。说明二根内存是好的,同时插二条电脑没反应。单插另一槽也没反应,在另一台同型号电脑上插相同方向的插槽也不行。但同时插正常。是否槽分主次,插一条必需插主槽。此机一值使用正常,近期才出此故障,现只能插一条。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是何故障!当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
SD的得注意PC100和PC133问题,不能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