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循环码

楼主(2008-04-22):
有一845杂牌845主板,不开机换了一块IO芯片WINBOND W83627HF-AW 能开机,就是跑循环码C1-C3-01-02-07是什么原因?

网友:
再换个I/O试下。。。。。。。。。。。。。

网友:
上新手区看看吧,那有针对内存问题的全解...
http://www.chinafix.com.cn/bbs/forum-35-1.html

网友:
还是IO的问题

C1-C3-01-02-07,C1到07是典型的IO问题

网友:
这个基本上可以断定是IO的问题,。

网友:
找个同型号的I/O换上去试下...I/O问题

网友:
还是先检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再去检查其他地方把!内存工作条件不满足造成这种情况的居多!

网友:
加焊后不行再换IO(别忘记了拿下电池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