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急求助:IBM T40开机键无电

楼主(2008-04-22):
IBM T40开机键无电,如何维修
怀疑是给他供电的管子坏了,但找不到!
急!!!!!!!!!!!!!!!!!!!!!!!!!!!!!!!!!!!!!!!!!!!!!!!!!!

网友:
查TB芯片57脚有无16V,若有查59脚有无3V,若无试下TB.

网友:
开机桩上的供电是PMH4的32脚通过一个二极管供上的,但PMH4必须要TB62芯片工作正常后才能产生供电。打开T40的图纸52页的左上脚就是他的供电图,进入PMH4的32脚。

网友:
谢谢2 3楼的朋友.3楼的虽是初级会员.但肯定是高手!--向你学习

网友:
这个在就是去检查待机电路,这个也要仔细的查一下!

网友:
学习了,请问高手,那个TB,PMH4代表什么啊,小弟不认识啊,不知道在哪里可以学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