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XM-L17BA液晶求助

楼主(2008-04-22):
求教各位高手,有台联想 LXM-L17BA液晶,拿过来的时候屏线没有,有没有哪位高手帮忙告知驱动板屏线接口的定义?还有电源板上的Q209,Q210,Q211,Q212这四颗管子也被拆了,有没有哪位告知什么型号?
求助
联想

网友:
看来楼主是高人呐,这样的机子也想让它活,PF。等下一次有相同型号的机子时再整呀。。。

网友:
对于电源管几个管子拆了也可以修复的,但前题是你必须对电子电路工作原理清楚。屏线的接口可以先查屏的定义,再找驱动板的定义。只要供电和地不错,可以试出来。如果电源板修不好,换一个通用板试试。

网友:
郁闷啊,看来只有慢慢的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