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台IBM色彩成绿色?

楼主(2008-04-22):
我的一台CRT用着好好的,突然变成绿色,刚开始我以为是接触不良,就把数据信号线拔出来重新接上,结果一样,后来用力拍了几下显示器,没变化。是什么问题?谢谢了
显示器

网友:
这不就是典型的缺色嘛.到视放板上去检查G电路相关的电容电阻,要不就是预视放或视放芯片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估计是接触不良 如果是AOC代工的 大有可能 或者是驱动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