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供电相数损坏!

楼主(2008-04-22):
我的板子用的时间比较长了~ 现有一个问题想向工程师们咨询一下!

1 这板子是8相供电的,如果cpu供电部分其中的一相坏掉一个电容 没有电流通过那一相了 ,而其他相都有电流通过都正常,都正常,那这板子还能点亮吗?
2 如果将其中的一相中的一个电容拆掉,这板子还能点亮吗?
3 如果那一相电容老化供电不足了, 这板子还能点亮吗?还能正常使用吗?

先谢谢给我解决问题的热心的工程师和朋友门了!

网友:
CUP供电不正常的话,就不会有时钟,复位...所以不能点亮.

楼主是修家电的吧

网友:
这么说的话,这板子的多相供电设计都是多余的了,楼主这样问好象没有什么实际的价值把!

网友:
帮看一下对这3个问题这样的回复是否正确?
  1、如果其他7相的负载能力能够满足供电需求,那么还能点亮并正常使用。因为这些供电路数是并联的,不会因为一相断掉而停止工作。

2、点亮应该可以,稳定性降低。电容是跨在每相的正负极间来屏蔽尖峰毛刺电压的,对电路的连通性没有影响。拆掉后会有毛刺电流通过该路进入用电设备(CPU),稳定性相对降低。

3、能点亮,如果省下的相的负载能力能够满足供电需求,就可以稳定工作。

网友:
对 点亮  是可以的  但是 用 不了  多久 也 不 稳定 吧  吧 那些 换了 吧 也没多少钱

网友:
8相供电???
我还没有遇到过
LZ的是什么板子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