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问题

楼主(2008-04-22):
主板为P5KC
主PCIE16X插上显卡后显示器无法点亮
但是看degug卡有进到系统
只能用PCIE4X的那根插槽,插上显卡后可以进系统,显卡应该没有问题,接VGA接头?
求助16X插槽怎么了????

网友:
查供电.打下PCI-E的AD对地值... 也可能是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