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ook G4 无法正常启动 ,安全模式可以启动,是主板的问题 ...
Ibook G4 无法正常启动 ,安全模式可以启动,是主板的问题么?

楼主(2008-04-22):
同标题
另外除了换板子,还有什么办法解决么?
主板

网友:
重装OS X 10.3
清p r n v 都不管用

网友:
这重现象很长见,多是硬盘接口到南桥之间的排组脱焊造成,补焊相关的排组,不行就需要压南桥,南桥脱焊的情况也常见,重点检查硬盘接口到南桥电路。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
苹果只能修修一些拣鱼故障。配件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