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T灯常亮的检修方法?

楼主(2008-04-22):
我有块主块开机后RST常亮,测CPU供电正常,晶振两脚有压差. PG线只有0.02左右,请问高手这种故障怎么解决.
现有三块这样的主板.不能解决,都是845的,北桥有温度,南桥很冰!
不知是否南桥坏了,还是什么故障,
其中有一块MSI 775主板开机正常点亮,用不了5秒后RST灯一闪一闪,有什么解决方法,有时开机几秒后自动关机.进CMOS设置里的CPU温度一项,温度为空.

网友:
我遇到这情况都是查所有IC电源供应,不影响亮机的IC一一拆下。不行就拉倒。

网友:
hehe
楼上的回答个性我很喜欢

网友:
这个问题应是主板强制复位,短路引起的,或时钟不正常。你先看看串并口有无松动,再查一下内存插槽。如不行的话跑跑线路。查一下各部件的测试点,和主板上的场效应管三极管等。触摸一下有无发热原器件

网友:
哎呀,我昨天也修了5片这样的主板故障,实在难,RST灯常亮。
时钟也换了,I/O也换了,南桥边的电容电压有3。3V和1。6V,到底还有哪几个测试点???
请教了。。。。。。

网友:
我的这块也是时钟上压差只有0.02V估计是时钟芯片,但CPU的供电三极官只有12V电压,电源芯片供电正常,南北桥供电也正常,不会是电源芯片和时钟芯片都坏了吧.

网友:
那个问题 应该是复位电路的故障,复位灯常闪 说明复位部分有短路

网友:
回答

查给南桥供点的几路电压吧。电压确定后,再确定时钟即频率。
一般给南桥供点的 MOS出问题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