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典型的硬盘失效原因

楼主(2008-04-22):
硬盘失效可分为三大类:电子、机械和逻辑失效。

电子失效

电子失效通常与硬盘控制器问题相关。最通常的症状是系统BIOS不认硬盘,在这种情况下存储在磁盘里的信息基本不受影响,通过替换失效元件修复的可能为100%。如果你遇到此类问题,只要你到我们的数据恢复部门来就能从你的硬盘完全挽救你的数据。

机械失效

现代硬盘是相当神秘和精巧的器件。虽然制造商声称他们的硬盘可以使用非常长的时间(有些型号达到5年保修,600,000小时无错工作),但是由极端精密的机械产生的问题(磁头故障,马达或磁头定位机构问题)某些时候的确会出现。

多数机械失效由冲击、制造缺陷、静电或电源尖峰电压引起。

机械失效的典型症状为可以从硬盘听到不正常的噪音:叽叽声,刮擦声,......

如果从你的机器里开始听到不正常的声音,立即关掉电源并送交专业的服务商店诊断问题所在,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挽救信息。

在大多数情况下,修复机械硬盘的损坏完全有可能(马达损坏,错位,磁头故障)存储的信息可以完全恢复。

在机械损坏的所有情况下,解体硬盘是必须的,这个工作只能在有资质的专门维修部门来做。

如果你遇到此类问题,请咨询数据恢复服务部门。

与硬盘上数据存储的逻辑结构有关的错误

这种情况下,硬盘的硬件工作正常,但是访问到的数据是紊乱和错误的,就是说信息变成不可访问不是因为数据损坏的原因而是访问数据的地址模式损坏。

个别扇区(包括MBR,BOOT,FAT,ROOT,MFT等)的损坏对于数据恢复不是致命的。即使你的硬盘、CD、软盘、U盘或ZIP盘上的文件系统已经损坏或毁掉,仍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丢失!信息被恢复的可能性非常高。

如果你遇到此类问题,我们建议你立即停止使用并寻找专家帮助,你也可以咨询我们的专业数据服务。

网友:
我的硬盘属于那一类故障呢?BIOS里能看到,进系统打开盘符访问文件会很慢,直到死机。故障是这样出现的。刚开始挂这快盘,起动机器老是要多次断电启动才行。最后我就用直接拔插硬盘供电线来解决,时间长了就出现那毛病。请问,这还能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