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17 77opf开机电压没拉低故障

楼主(2008-04-22):
请各位:师傅看看;我这美格77opf显视器:开机电压被拉成7-8 V了并换了两个启动电阻也不行:之又换了电源芯片KA3842也不行。加了对地稳压
二极管
也不行:只要断开 3842第七脚就有21V的启动电压 。3842各脚我都断开过:只有断开对地5脚和2脚就正常。请各位师傅帮忙看看什么故障 。感谢
芯片

网友:
代换7脚滤波电容,和7脚供电整流二极管.想问一下7脚供电是不是受控的?

网友:
反馈电压不正常,芯片自动保护了,不是电源的问题,是后级电压不正常所致
另外7脚供电是由两个启动电阻降压得到的,21左右V的启动电压,正常工作后稳定在14V左右

网友:
更换7脚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