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系统恢复经常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04-22):
经常有朋友问我笔记本恢复系统的一些问题,因为问题比较集中,我统一整理解答一下,请大家操作前先看这里。

1.如何恢复出隐藏分区或者不要隐藏分区?
>>只需要在恢复系统前删除所有分区,就可以恢复出隐藏分区了。可以使用PQ、Fdisk、DiskGen等软件实现删除分区功能。如果不想要隐藏分区,那么可以在恢复前就给硬盘分好区,或者在恢复后手动删除隐藏分区,这部分可以参考第18条

2.为什么我恢复一次以后XP系统需要激活?
>>因为你缺少了一个光盘启动过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使用恢复盘前按F1,在Bios设置里调整为光盘启动,而不是开机后按F12调整启动顺序。

3.为什么我的系统没有装上驱动?
>>答案同问题2,解决方法相同。

4.遇到2、3这样的问题如何补救?
>>重新恢复系统,没别的办法。

5.每一个光盘映像都要刻成光盘吗?
>>必须刻成光盘才能使用。

6.能不能把所有CD映像刻录到一张DVD使用?
>>不可以这样用。理论上可以重新组织光盘内容到一张DVD,不过你如果没听说过怎么操作,那不要尝试了,有这功夫用CD已经恢复完n次了。

7.光盘映像的内容能复制到硬盘安装吗?
>>不能,不要浪费时间了。

8.光盘如何刻录?(这是我遇到的最菜的问题)
>>在www.baidu.com,搜索NERO使用教程,成吨的搜索结果,挑一个学习3分钟就知道了。

9.用什么光盘刻录比较好读?
>>笔记本光驱多少都有点挑盘,不过不是很严重,我用的大多是清华同方的盘,也偶尔用别的盘,感觉差别不大。市场上常见的牌子都没什么问题,别挑最便宜的就可以了。

10.为什么我刻录的盘不好读?
>>检察光盘读盘能力是否正常,另外注意刻录速度,低速刻录效果好些,我自己一般是用8倍或者16倍刻录,很少出问题。

11.安装到一半盘读不过去了,怎么办?
>>最简单的办法,如果你的光驱读盘不是很好,恢复系统前多刻出一套盘来,这样在读盘停顿出错的时候不要关机,直接把光盘拿出来,再换一张同样的盘进去,很多时候就可以继续了。如果总是读不过去,换光驱吧。

12.我用的X系列,没有光驱,怎么恢复系统?
>>可以连接专用底座、扩展坞、USB光驱,或者找一个易驱(IDE转USB线)连接一个台式机光驱,这几种方式我都用过,没问题。易驱尽可能挑牌子好些的,信华精机的应该是最好的吧,某些杂牌不好启动。

13.恢复系完的系统带SP补丁吗?
>>早期型号的大多不带,比如X22、T23等等,后期的T40、X31带SP1,最新型号的带SP2,不过反正都可以无限制升级到SP2,不要考虑这个了。

14.恢复完的系统可以通过正版验证网上升级吗?
>>可以,没任何问题。

15.Ghost版的是否集成了其他广告软件?
>>我不想挨骂,不会那么干的。

16.Ghost版使用什么版本系统制作的?
>>恢复盘恢复的。

17.不同机型是否可以使用同一恢复盘?
>>很多机型可以通用,有部分型号需要人工安装部分驱动,不过反正有IBM的SI软件可以自动识别安装,无所谓了。我在T43上使用过X24的恢复盘,照样很好用。

18.恢复出隐藏分区以后,可用的分区就是一个c盘了,可是我还想多分几个分区,怎么办?
>>可以使用PartitionMagic这个软件,也就是原来的PQ调整分区,我提供了汉化版,可以下Windows下使用,很好用。当然也可以使用Dos版,或者其他动态调整分区软件,比如Acronis Partition Expert ,使用和下载链接看这里:http://www.digiview.cn/bbs/showthread.php?t=51

19.恢复盘使用过程中是否需要注册码和激活?
>>不需要注册码,也不需要激活,如果提示激活,请看问题2。

20.恢复盘是什么文件?
>>一般是ISO或者NRG文件,可以用Nero刻录到光盘,使用“将映像刻录到光盘”的功能,而不是简单的把影像文件复制到光盘。

21.Ghost映像为什么会在恢复过程中出错?
>>先检查是否下载传输错误,校验一下MD5,如果确定没问题,那可能就是你的Ghost版本问题,建议使用8.3或更高版的Ghost。

22.恢复系统的时候,我硬盘上的数据会丢失吗?
>>恢复系统的时候C盘会被格式化,所以C盘的文件数据肯定丢失,其它盘不受影响,不过建议恢复前备份重要数据,以保万无一失。

23.系统恢复后为什么不能启动?
>>此问题多出现在安装时候硬盘分区大于1个的时候,基本可以肯定百分之八十是因为分区问题造成的,用MS DOS的 fdisk(注意不要用PM等软件)命令删除C盘,然后再重建C盘一般可以解决。

24.下载的文件扩展名为什么不同?
>>因为制作文件的手段不同造成扩展名不同,ISO是最通用的光盘映像,nrg是Nero生成的光盘映像,这两种文件需要恢复成光盘才可以使用。gho是GHOST生成的硬盘分区映像文件,用GHOST恢复到相应的分区就可。

25.gho文件这么恢复?Ghost如何使用?
>>看这里:Ghost教程,含Demo程序 http://www.digiview.cn/bbs/showthread.php?t=230,看完还不会的话自己去面壁思过半年,反省自己的人品问题……

26.复制文件后提示恢复出错是什么原因?
>>90%是分区问题,特别是使用过什么“电脑公司Ghost”之类垃圾系统的机器,几乎没有不出这个毛病的。老老实实用Fdisk或者XP安装盘重做分区,没别的好办法,或者说没什么别的保险的修复办法。另外10%可能是你磁盘出现坏道,仔细检查一下吧

基本就这些了,再有什么随时补充了……

关于恢复盘使用的图解说明看这里:
http://www.digiview.cn/bbs/showthread.php?t=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