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来的!求各位老大!帮小弟看看这个问题!

楼主(2008-04-22):
我有个40G的硬盘用的时候不小心掉第上摔了下!拿起来一开始是直接找不到!后来我把他拆开以后!没发现什么!装上以后电脑的右下角是显示了!但是我的电脑里面还是找不到!哪位给我个解决捏办法嘛!

网友:
一般情况下开盘后基本上这个硬盘就报废了!~不用去费心了!

网友:
摔了的盘就开了它,嘎嘎!
然后八盘片当镜子,还有2块磁铁做电小东西八,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个40G的硬盘用的时候不小心掉第上摔了下!拿起来一开始是直接找不到!后来我把他拆开以后!没发现什么!装上以后电脑的右下角是显示了!但是我的电脑里面还是找不到!哪位给我个解决捏办法嘛!

你拆开什么了吖,是不是拆的电路板啊.居然还能认盘.根据你所描述的现象来看的话应该是没分区了,你去磁盘管理器里看看有没有你这个40G盘.

网友(2008-05-30):
同意4楼的如果没有就只好换

网友:
右下角显示的只是USB设备,硬盘盒本身认了,盘认没认那得自己看看!
这样的盘你开过盘了想修没什么戏好像!

网友:
你的这个硬盘已报废了,留着将来做数据恢复能够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