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08-08-12):
来自: 浙江温州 来自 浙江温州
我也就粗略的说一下好了,说得详细我怕自己会写头晕掉,
首先要明白 内存其实就是 讲N个电容集成到 一块芯片里,(就是我们说的内存颗粒)
我们知道计算机使用0 1这两个高低电位的不同组合来代表不同的数据含义的。
八个01010101类似这样的组合代表一个字节(bit),1024个字节(BIT)等于1KB
1024KB=1mb 。。。。。
正是许许多多的电容来记录这些101010 不同高低电位 组成了数据
电容充电 代表1 电容放电代表0
这就是内存的基本储存结构,
下面来说DDR,,DDR就是 一个时钟周期可以存储两次数据,也就是所谓的2位预读
DDR2可以做到4位的预读,
饿,,大概就那么多了,,,本人一夜没睡,,上面写的不知道你们能否看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