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17纯平通电几秒后有嗒嗒声

楼主(2008-04-22):
手边有一台HPC 17690SD,刚开始通电有正常显示器轰击声"轰",电源指示灯正常.但是,过3秒这样,马上听到"咔嗒咔嗒"的声音,电源指示灯一闪一灭.
望达人指教下.

网友:
看看行输出管、阻尼二极管、二次电源开关管等是不是有短路的

网友:
显示器保护了,写得有点简单····················还有什么现象都说出来吧

网友:
咔嗒声音是继电器发出来的吧,应该是电源输出部份有短路。

网友:
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

菲克斯 -10 广告/恶意灌水,不遵守版规。

网友:
估计是行管又击穿

网友:
修过 共享

查电源   电源上应该有个调节输出功率的电位器  换一个试试  换个14的就行

网友:
行部分故障大,有可能是高压包损坏。

网友:
先把行管换了?
         在查行部分的电路

网友(2008-05-27):
一般认为是高压包或者行部分短路

网友:
我也碰到该问题
请求指教
谢谢

网友(2008-07-11):
有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