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是主板上的什么元件

楼主(2008-04-22):
我的CPU供电下管坏了,没见过这样的!不过不知道用别的同体积的可以代替不?大家帮我参考一下,我想用6030的管子代替!

网友:
双二极管,全波整流的。

网友:
快恢复二极管!
整流
:

网友:
6030不可替.

网友:
1楼说的对,是整流三极管,主板上很少见这个东西。电源上才有呀

网友:
这个是双二极管啊,你怎么能用MOS代换呢!?!你可真好玩

网友:
这是比较老的主板上用的吧,我的一块810的主板上就有,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同意张先生的!!整流啊!

网友:
晕到,这个是整流用的。不能用MOS管代替。兄弟要多学习啊。你哪个整流的说不定是好的

网友:
不知道电源里面的那个肖特基能不能代换呢?

网友:
快恢复二极管!
整流用的,可以用两个分立的二极管代换

网友:
谢谢大家了,我已经解决了,我用旧电源板上的双二极管代换了以后就正常了,昨天一直在用着,基本没出什么问题!就是这一组比其它的发热要大一些!

网友:
请问你的这块板子是几组供电啊,有没有对应的电源管理芯片呢,向个啊,谢谢

网友:
楼上的朋友,用到这个整流二级管的主钣其实是假多项供电,严格来说就是单项供电,应该不是2个MOS管轮流导通,算不上多项,他是一项供电让3个MOS管并列承担,坏了一个还有2个。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论坛上的学习气氛蛮好的,像个技术论坛的样。不知道哪位兄弟买过这网站配件没。有些还行。网络购物怕售后。。

网友:
整流用双二极管,老主板常见这个东西,新主板很少见

网友:
我看像双二极管,全波整流的。应该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可以替换,都是低电压,快速复合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