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786fdx5这个型号,开机之后没有显示,二次电源电压被拉低!

楼主(2008-04-22):
786fdx5这个型号的显示器,开机之后没有显示,但是插上信号线之后,指示灯亮,说明有信号输入, 但是没有显示,

这个板子采用的是降压型的,输入端有210V的电压,但是输出端的电压则是45V左右,插上信号线后,二次电源的输出端的电压是72V,吧二次

电源后面的的断开,测亮二次电源的输出电压正是210V,这个情况,我现在该怎么办啊???

请大家帮忙

网友:
不要老向二次电源考虑,其他方面再查一下吧

网友:
没有信号接入

灯丝电压 6V

R,G,B是66V

G1电压是 -55V

行管B极是 -0.63V

还有就是开机之后显示器灯是绿色的,过短时间就变成橙色的了,这说明显示器休眠了吧,

应该是尾板的问题吧!

是预视放还是莫视放呢?

网友:
这是高压与扫描分离的行电路,扫描电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主要看看高压电路,G1为-55V,应该有点低,还有G2的电压为多少?  你可以加高一点G2电压,来辅助判断.

网友:
我碰上两台是视放板的灯丝虚焊!楼主你查了那么多地方,不妨看看视放板咯!

网友:
应该是二次电源的负载有问题,顺藤摸瓜测一下相关的晶体管,应该很好查的.或者一路一路的甩开,看电压是否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