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上海索广产SONY CPD-E200显示器开机消磁动作时继电器不断喀哒响

楼主(2008-04-22):
一台上海索广产SONY CPD-E200显示器开机消磁动作时继电器不断喀哒响,黑屏无画面。

偶尔想几声停下可以显示信号检测画面。问题估计不大。

更换过继电器OSA-SS-212DM,问题依旧。继电器并联的二极管也正常。

请论坛高手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消磁动作时继电器不断喀哒响,偶尔想几声停下可以显示信号检测画面。
-------------------------------------------------
估计是保护电路动做了。你看看是电源自身还是行电路或其他问题。

网友:
把消磁线圈拆下也会响呀,也是保护电路动作的问题吗?

刚买来的时候继电器响一下就可以的了,前几天响两三下就行,今天突然不停响,偶尔几次响几下又能正常显示。打开把消磁线圈拆下也会响.

请问yzz163 ,您说的电源是提供给继电器的12V电源还是消磁电源?行电路可能引起这种故障现象吗?

另外是否可以不用这个消磁电路?一开机就啪响一下好怕人。

网友:
谢谢华秋的回答。
继电器换了同型号的故障依旧。我又不懂查保护电路。郁闷。
用万用表量了上图12V电压处,好象电压不到12V.断断续续。应该是12V电源导致继电器供电不畅。

网友:
好详细的解答。谢谢华秋。但是我是菜鸟,不太懂太深的东西,以为故障很小呵呵。看来错了。只能拿出去给师傅修了,我的水平还差得远。。。
接假负载是不是上个灯泡呵呵。看过人家修电视的。

网友:
应该是电源问题,主要先看看电源的180V反馈电阻有没问题,或周边

网友(2008-07-28):
我台E200也有同样问题,产地是泰国的。请教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