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芯片

楼主(2008-04-22):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时钟芯片正常工作时,晶振两端的电压是多少?华硕A7N8X主板时钟电路是否集成在南桥芯片里,因为晶振旁边没有看到其它的芯片了,请指教!

网友:
晶振两脚要由压差,很小的。大概都再1.5V-1.7V之间

网友:
晶振的电压在不同的主板上电压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
晶振的电压在不同的主板上电压都是不一样的.
最好用示波器测

网友:
晶振的电压在不同的主板上电压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两个引脚都是有个电压差,大概在0.2V~0.7V左右吧。如果用示波器看,可以看到正弦波的。时钟电路是集成在南桥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