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不开机!

楼主(2008-04-22):
一台华硕L8400的笔记本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开关脚有5V电压,没有3V和5V待机电压,不过按复位开关能够触发,就是在电源插座附近的一个按钮, 触发后有3V和5V,CPU没有电压,电流在0.2A左右,请问这个是系统供电LTC1628的问题还是CPU供电的问题呢?希望论坛里的各位高手给支个招,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
CPU工作怎么也要跑大0.6以上..南桥做下吧

网友:
待机电流是多少?

网友:
求教资料书

请大家帮忙介绍几本笔记本资料书,不知买什么样的书好,谢谢啦!

网友:
待机电流在0.02A做右,我用的是指针电源,先在不解的是在没有待机电压的情况下按开关没有反应,而按复位可以开机!

网友:
强人啊 !!真的是开眼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