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627hf的问题

楼主(2008-04-22):
我遇一板无复位,RST针上有2.93V电压,我不知道W83627HF的复位工作原理及工作条件,具体到那一引脚,谁能指教,十分感谢.

网友:
复位有南桥发出的,是由PG信号引起的,看看测试卡的reset灯和PCI、AGP的reset信号是否正常才行。

网友:
谢谢,,都没有复位,PCI的B15的复位信号是来自W83627的30脚,量30脚的电压也是0V,量83627的供电都正常,没有那位高手想说说?

网友:
各版主们也没的说,是不是看到我的问题不是问题,平时看你们说的很好,现在怎么......

网友:
你要写出主板的型号。W83627HF有触发开机功能,它是被南桥复位的。复位由南桥(或门电路或专用芯片)发出,先要确定南桥正常发出复件的工作条件,如供电、PG、reset信号等,要搞清原理,再跑跑线。论坛里面有专题分析。
另外 , 版主们也要挣钱吃饭的。

网友:
论坛里有专题分析,我怎么不知道,请楼上指点

网友:
模糊维修法..  怀疑就拆,换掉再说啊

网友:
谢谢了十分感谢.我修的是一块双捷SJ-61EP的的主板,板上没有一块门电路,PCI没复位信号,量板上的供电正常,我根电路发现PCI的复位是来自W83627HF的30脚,,所以就想知道83627的复位又是从那来,和它的工作条件,因为我也不知南桥的复位怎去的83627,我量的PG信号是正常的,前辈不能再说点?我是想从后向前推,因我刚学修复位,真难.

网友:
不可能没有人知道吧,我看到这儿高手是很多的,我想是忙吧,我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