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主板修不来-帮忙看看

楼主(2008-04-22):
有几个主板是这样的:CPU和内存测试电压完全正常。复位也正常。诊断卡测试C0。换过CPU了。不存在支持的问题。一个是INTER的,一个是杂牌的。还有一块ASUS的主板显示到ASUS界面就死了。BIOS都没有显示到,也进不去。帮我看看,给我点意见!

网友:
你得写下BIOS再说了。或者是桥是虚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几个主板是这样的:CPU和内存测试电压完全正常。复位也正常。诊断卡测试C0。换过CPU了。不存在支持的问题。一个是INTER的,一个是杂牌的。还有一块ASUS的主板显示到ASUS界面就死了。BIOS都没有显示到,也进不 ...

第一片C0的你重点查查CPU座子及北桥是否虚焊.压着看看是否能跑.第二片没说现象,所以无从判断.第三片建议行刷写BIOS看看结果如何再来这里提问.

网友:
C0的用带灯座看看一般能找到问题.也可以打PCI上的AD线还要看下IO是否发烫!也可能BIOS

ASUS死机的,检查键盘鼠标电路,再刷BIOS.

网友:
是什么主板型号
一:跑C0的问题有多种
1:CPU不工作
2:CPU座虚焊
3:CPU内部针脚坏
4:BIOS资料错
5:检测卡测不准挑主板
6:跳线没跳对!(CPU频,COMS跳线)

网友:
呵呵。多谢各位。前两片显示CO的应该是南桥虚了。。ASUS的能正常关机。估计应该不是。查键盘电路没有明显的坏件,想应要刷BI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