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4-22):
请各为大哥帮忙分析一下,问题出在那里?
机器为联想昭阳V80,故障现象为开机,等两一下,然后CPU风扇转动数秒钟,(约3秒)然后熄火,没反应了,屏幕是黑的,什么显示都没有,测主板电压,3.3V和5V都正常,但是按开机键后CPU的供电电压为0.6V,而且把CPU取下测也是如此,这个CPU电压正常吗?
是不是CPU坏了,手上没有这个CPU,无法代换试 ,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下

网友:
查查有没有短路??或者是过流保护等等!!!

网友:
我测了,

取下CPU测电阻值是40欧,接上CPU 只有4欧左右,对这个没有把握,能判断出是什么问题来么?
谢谢

网友:
你的CPU阻值是正常的.....看看其他的吧

网友:
cpu电压是肯定不正常的.............

网友:
幽灵,那你是没见过CPU阻值4的时候亮机的时候....

网友:
在线等

小马哥,以你的高见如何呀?
CPU没问题?

网友:
请问有什么好笔记本资料书,请各位介绍几本,谢谢!

网友:
先假负载测一下

网友:
个人感觉是CPU供电有问题,有点偏低!
重点检查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