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scom c-1559长城显示器问题??

楼主(2008-04-22):
故障:有光栅,可调亮度,加压后屏幕有回扫线,不能显示字符,请前辈指教!!!!!

网友:
有回扫线,不能显示字符
----------------------------
查视放电路/亮度电路。一般是”尾管“上电路板问题。

网友:
视放电路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EEPROM资料问题.

网友:
应该是视放电路的问题.头几天我修了个好象是AOC的把,视放电路的一个集成电路坏坏了.这个电路是三基色输入的集成块,导致满屏绿色的光,字字符也是一样,当条字符的时候屏的上半部还在动,我以为是场电路坏了.查了半天才查开是他坏了,

网友:
换一个释放IC就可以 :lol :lol :lol :lol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