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y080关头后MHDD扫描不过

楼主(2008-04-22):
一块6y080的盘,拿来时候满盘的色块还有X,固件没有坏的,修复四大模块也不行,擦除不了,做SF不过,跑到11后就开始敲盘,进C区做SF到8 001c就停止了,后来把2头关掉后,做SF还是跑到11,但是没有敲盘现象,可还是不过。用pci3000擦除部分后用pci3000扫描基本正常,但拿到mhdd扫描还是和原来一样,可以擦除,但是还是满盘的色块和X,请大家帮着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但是发现重建译码表的时候发现错误信息。
Translator regeneration
P-List reading
SA P-List reading
P-List file saving
SA P-List file saving
P-List clearing
Reassign SA defects
Reassign defects
Reassign defects
Preparation
Implementation
1539       3          34
1539       3          35
1539       3          36
2149       0          845
3010       3          1065
3010       3          1066
4146       3          825
4146       3          826
4146       3          827
5552       0          1022
7755       3          742
10733      0          88
13070      0          585
13071      0          386
13812      3          577
15370      0          1039
15371      0          840
15372      0          241
15373      0          42
15374      0          538
15375      0          338
15376      0          834
15377      0          635
15378      0          36
15379      0          931
15380      0          332
15381      0          133
15382      0          629
15383      0          429
15383      0          430
15384      0          925
15385      0          726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9. Code : 0119

网友:
重建不了,译码表还是有问题.

我也有这样的盘修不了,期待高手讲讲如何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