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6Y重定义主头的300板焊上个ROM怎么没用呀?

楼主(2008-04-22):
问个6Y重定义主头板的问题,6Y300板加焊上个ROM,ROM芯片用的也是ST25P10,怎么没用呀?是不是还要加什么零件?能说说吗?谢谢!!
芯片

网友:
PC3K里面无法读写吗

网友:
首先你要用板在安全模式下看看板是不是好的然后再上硬盘

网友:
就是,在安全模式下写ROM ,写好了,再正常模式下看可以没有

网友:
是在安全模式下写的,无论是正常模式进还是安全模式进都还是3头为主头,ROM文件写入时BUSY灯长亮有一分钟时间,不是说明书上所说闪亮的,板是好的,无论是焊上ROM芯片后换好盘板也正常.

网友:
不对!写ROM的时候灯要闪的,你可能是操作错了
还有就是你可以找块原来就有ROM的板呀,再试试八

网友:
操作我不认为错了,写了这么多应该没问题,找块有ROM的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