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的BGA焊机。张老师帮我参考一 下这个控制开关可以吗 ...
DIY的BGA焊机。张老师帮我参考一 下这个控制开关可以吗?

楼主(2008-04-22):
AL810高精度温度控制器、工业调节器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1e38d42432248.jhtml
用可控硅触发的。曲线控制: 曲线数目: 1条,具有分段输出功率限制功能
曲线长度: 可选4段、8段、16段或30段
程序循环次数:1-200次式连续运行
帮忙参考一下

网友:
此表应该可以用,就是价格过高,回来还要自己琢磨,我觉得不是很合算的一件事情。

网友:
价格对我来说不是很重要。对于修板来说现在遇见最大的难题就是变形的问题。另外将来的板子越来越难做,都是无铅的了。现在主要想做红外的加热方式。据说红外的温度不是很好控制。对付变形的最好方法就是让板子整体加温。你说对吗?
平时做一般的南桥我一把风枪就可以了,但是北桥实在难做,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哦,可是没有相关资料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2010-02-09):
楼主找到的这个表分段加热的时间可以精确的秒吗?
另外这个温控是否也具有固态继电器的驱动功能?

网友:
意志的胜利真想不到没有成品的BGA机哦,平时做桥是怎么做的呢
我对BGADIY也花过一些时间下去.觉得变形是在所难免的,特别是大板,薄板,非常易变形。只是看怎样能让他降到最小。我觉得应该采取整体加热与多点支撑及夹具来解决变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