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帮我分析分析

楼主(2008-04-22):
  我这里有一台联想19寸宽屏液晶...机器型号是.LXM-WL19AH...
机子的驱动板坏了.用乐华通用板写什么程序屏幕都是细细的竖彩条..后发现屏上有两个号.一个在屏的电路板上型号是.M190A1-L01-X+C...在屏的电路板上贴了一个有条形码的纸条..上面也写了一个型号是M190A1-P01..这两个型号到底那个是屏的型号啊?写什么样的程序才正常呢....

网友:
因为面板的指式灯都无法按亮了...各种电压都是正常的...

网友:
一般是看屏身上的,而不是电路板上的,,
屏上有贴标签,型号上也包涵了牌子

网友:
问题这两个型号不是在驱动板上..都是在屏背后那块长的驱屏板上.只不过一个直接印在电路板上.一个在电路板的纸条上.所以就搞不明白了...

网友:
我还想问一下..哪位师傅有这个屏的MCU程序???能否给小弟传一下....???

网友:
这个型号好像和方正及清华同方的一款类似,驱动板容易坏,换通用板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里有一台联想19寸宽屏液晶...机器型号是.LXM-WL19AH...
机子的驱动板坏了.用乐华通用板写什么程序屏幕都是细细的竖彩条..后发现屏上有两个号.一个在屏的电路板上型号是.M1 ...

你用哪个型号的乐华板点屏?这个屏应该随便一个D8程序就能点,但屏线一定要注意,这个是反线的~~~~~~~~~~~

网友(2008-08-16):
请问 这个屏有雪花吗 我修理了一个 有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