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我今天修了两片当内存的板子,没修出来大家帮帮忙

楼主(2008-04-22):
是升技的  当 AF  什么都打了 桥了换了 就是修不出来  时钟 也 换了
第二片是当C1  不抓内存 也是 C1 但是 没 声音报警了  本来 跑到 C1就 报警 我换了  内存插槽 就 没 了 你们修 内存  有 那些 重点 能 讲讲 吗

网友:
BIOS不对也有时会不过内存的!!!!!!!!!!!

网友:
发到杭州华力来吧.我帮你搞定...呵呵

十万个V什么 -10 不遵守版规,所答非所问

网友:
看看是不是北桥虚焊啊.
升技的爱出这个问题.

网友:
搞个带灯测试仪,可以测试桥芯片的虚焊接,然后在决定刷BIOS

网友:
刷BIOS打内存的AD线........................

网友:
打下cpu adz线,还有内存的工伤条件,六个clk都有吗

网友:
量下内存到CPU的AD线,看下对地阻值有无相差太大的,一般不超过3欧

网友:
如果内存供电正常,别忽略了排阻开路与内存系统总线.

网友:
换io就好,试试........................................

网友:
量内存旁边的排阻对地阻值,用指针表去量 不要用万用表``万用的没指针的准确

网友:
升技的板子好像BIOS芯片容易坏,兄弟不如换个BIOS芯片重刷一下试试看.

网友:
你看一下CPU背面析的电容是不是少了

网友(2009-07-09):
刷BIOS,打CPU座子阻止,打排阻阻止,看是否有短线

网友:
当内存可能是CPU座子,北桥虚焊,北桥滤波贴片电容,或者die压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