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头一次点亮一下就黑屏了,再点就不亮了

楼主(2008-04-22):
有一块精英主板头一次点能亮一小会就黑屏了,再点就不亮了,放一天再点还能好使一会,然后又黑屏不亮了。谁遇到过啊,能修好吗,求大家帮帮忙,教我怎么修好它吧。谢谢了

网友:
北桥?
你就光说现象不说其他 的..没法帮你吧..
刷个BIOS,清下CMOS(以免因超频引起),测量各电压,..不行就拿来杭州华力吧...

网友:
多多注意散热问题!
多多注意散热问题!

网友:
LZ
请先自己进行一些简单测试
再把结果发上来^^^^^^

你这样没有人能帮到忙

网友:
是不是cpu底座虚焊呀

网友:
在什么情况下才黑屏
   是不是能进入到XP系统,那个杠杠滚动那里屏就黑了!
如果是,开机按F8键启用VGA模式搞定!

  刚开始能开机!过一会就开不了了,
一: 注意CPU温度,过高CPU自动保护
二:CPU座虚焊,虚焊应点得亮,主机开起,只不跑数,屏不显.
三:晶振不起振,时好时坏!
四:电池没电了
五:电源有问题

其它还有可能! 你先照看一一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