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tor DX540故障

楼主(2008-04-22):
DX540在isa上检测固件正常,但是用MHDD扫描不了,全是色块,而且擦除不掉,用pci3000的通用模式后提示
Set Max LBA............................. : No restriction
Attrib 5 has value (1) lower than treshold (20)
Write cache............................. : disabled

使用擦除命令出现:
Test "Erase HDD data" started
Initial LBA............................. : 0
Final LBA............................... : 78 198 749
Pass.................................... : 1 from 3 (writing 0x0000)
ERROR! LBA : 0 Write error : HDD (Wait DRQ) (ABR)  (51/04)
ERROR! LBA : 1 Write error : HDD (Wait DRQ) (ABR)  (51/04)
ERROR! LBA : 2 Write error : HDD (Wait DRQ) (ABR)  (51/04)
ERROR! LBA : 3 Write error : HDD (Wait DRQ) (ABR)  (51/04)
ERROR! LBA : 4 Write error : HDD (Wait DRQ) (ABR)  (51/04)
ERROR! LBA : 5 Write error : HDD (Wait DRQ) (ABR)  (51/04)
ERROR! LBA : 6 Write error : HDD (Wait DRQ) (ABR)  (51/04)
ERROR! LBA : 7 Write error : HDD (Wait DRQ) (ABR)  (51/04)
ERROR! LBA : 255 Write error : HDD (Wait DRQ) (ABR)  (51/04)
ERROR! LBA : 510 Write error : HDD (Wait DRQ) (ABR)  (51/04)
Test "Erase HDD data" interrupted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ISA做一下伺服测试
然后在ER看看什么情况
一般都得砍头了事的

网友:
ISA做一下伺服测试  这个找到了,正在做,但是不知道得做多长时间,然后你说的看看ER什么情况是什么意思呢??还有就是isa怎么砍头呢?请版主指定迷律

网友:
伺服测试要4个小时左右

ER就是MHDD的 ERASE

网友:
那ER我做伺服测试有关系吗??原来是不让ER的,满盘的色块,就是不知道做完伺服让ER不。

网友:
伺服是做完了,但是还是和原来一样啊,用ER不让擦除。在isa下怎么砍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ISA做一下伺服测试
然后在ER看看什么情况
一般都得砍头了事的

怎么砍DX540-4k的头呢,在pci上不支持啊,请版主指点迷律。。。

网友:
没有机会尝试

还没有机会尝试一下 帮顶

---------------
welcome to our wow power leveling webpage,and here you may have wow powerleveling at every levels, the wow power leveling web for wow power leveling,WOrld of warcraft Power Leveling , Cheap WoW Gold here,buy wow gold,

网友:
请问,

ISA的伺服测试是哪项啊,我怎么从没发现过?

网友:
我晕         你的固件可能有不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