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7200.7 自效出现 .P 用什么指令解决?

楼主(2008-04-22):
ST 7200.7 自效出现 .P 用什么指令解决?
老的U6 .P是缺陷表的问题, 不知道 K7 酷鱼系列是什么原因产生的。 我看到XLY宣传视频 上有直接修复的,不知道用的什么指令。
有的我把所有的缺陷表都清空就过去了,极少,也可能凑巧的。
可以说一下吗,谢谢先!!
原因

网友:
最好能给多点终端信息

网友:
应该是P表错误....不过我不会用指令,我只是用春华的SF机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