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800棘手问题求解 电流1.5

楼主(2008-04-22):
DELL D800开机电流直上1.4左右 屏幕外接都无显示 。
面板上有4个指示灯 开机的时候第二个大小写灯狂闪,把内存去了之后开机就变成中间2个灯常亮 拖过内存槽无果。还望高手给点思路~
DELL

网友:
开幕 ,你的图纸怎么不发了?

网友:
明显是内存部分的问题

网友:
发啊 说发就发 哈哈~不急一下发完就不好了~

网友:
真的 这机器是返修机 拿来我先判断是内存 拖了下之后能正常使用,但是没几天又来了,这次行不通咯~ 最近老大很少管我了 所以很多机子要自己开始动手 分析了 多帮忙啊 我帮你们多套点厂里的资料 哈哈

网友:
拖槽解决不了的话
换槽试试,DELL的用料超级的烂!!

网友:
那是那些机子的通病了可是有很多机子我还在那放着里高手们致电一下除了内存最大可能的是那个位子呢

网友:
有没有加焊内存边的芯片呢。。。。。。。。。。。。。
内存接口有没有换个试试。。。。。。。。。。。。。。

网友:
加焊内存槽试试,我有几个成功的例子

网友:
如果是内存不能过就要认真的没个针脚进行加焊,估计都是老手了应该不再会是这方面的问题,另外一定别忘了补焊与内存相连接的排阻,他们脱焊的可能性也较大。

网友:
还就是这款机器的显卡板接口容易虚焊,最好加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