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数字万用表二级管挡打对地阻值为什么要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测试点啊

楼主(2008-04-22):
为什么用数字万用表二级管挡打对地阻值为什么要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测试点啊  黑表接地不行吗 红的接测试点不行吗

网友:
打对地阻值可以黑表接地,红的接测试点,无所谓的!!只要你知道就好啦!

网友:
乱说 , 不一样的!     不信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是啊,我也想知道,是怎么的不同。一般值是多少

网友:
学习中,我的想法是,测电路相当于测一个二极管,正反阻值不同,所以以哪个为准吧.

网友:
2极管是正向导通 反向截止 有可能是这样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