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好死机故障(安全模式却很正常)!

楼主(2008-04-22):
各位好!我接修一台T30 笔记本。才开始是主板解密,最后是换了一块硬盘装好系统后正常进入系统后有几分钟就死机!屏幕不动了,进安全模式没有发现死机!显卡驱动和其他的驱动都还没有装!  扯开板子发现显卡旁边的一个 U20 的芯片已经被别人扯掉了不知道是不是它影响的? 还有该机的内存槽发现也有点问题,插内存了后有时不能点亮! 烦请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
你自己发现的问题,先解决一下,再看看还有问题吗?U20的芯片一定要补上,IBM-牛,就是在他的电路设计上

网友:
U20   PCI1520GHK                这个应该是U20的型号,估计和他有关系!

网友:
如果没记错的话 U20应该是PCMCA的PC Card控制芯片,安全模式因为没加载它的驱动所以没死机,但正常工作时就不同了,所以要把它补上.它是:"PCI1520".

网友:
谢谢各位了,就是我 手里暂时还没有这个芯片,要是不要它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希望修 T30 这方面的高手给我多提个醒! 谢谢了!

网友:
不错!值得学习,楼主继续

网友:
不知道哪位还有这方面的经验欢迎指导!!!谢了。

网友:
狗屁,误人子弟,U20=PCI1520GHK管PCMCIA功通,没有这个芯片对开机进系统没有一点关系!

死机就当死机修,不要搞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