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845GV显示卡无显示问题

楼主(2008-04-22):
手中有一片主板,出现以下问题,型号为华擎P4I45GV REV5.0
开机一切正常,除错卡也显示正常,但是无显示,以为是BIOS中显示模块损坏,使用编程器刷新最新BIOS后问题依旧,改插AGP显示卡后有显示,但是使用集成显示卡屏幕就一直是黑色的,但是在启动过程中显示器状态能从黄灯转换为正常的绿灯,但是屏幕无任何显示,请高手分析下,谢谢

网友:
BIOS里设定了用板载显卡了吗?

——个人观点:845GV在显示方面就是毛病多呀。

网友:
那说明信号已经有了但是不全查一下接口却那写电压点呀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