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来乍到

楼主(2008-04-22):
各位师傅好俺的一台联想lxb_hf769a显示器开机只有哒哒声,测主电源滤波电容俩端电压只有间断的5伏左右电压,请各位指点如何检修.

网友:
测一下开关电源次级有没有明显短路的地方.

网友:
查一下行管  二次电源  等  这种现象就是次级有短路的地方  先断开行扫描  看有变化没

网友:
开关管应该已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