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23暗屏

楼主(2008-04-22):
IBMT23暗屏。假如高压板,灯管坏的话,为什么开机瞬间,掀开屏的瞬间正常。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
灯管亮了一下,高压板上有监控电路,监控其中一个不满足工作条件时就会保护~!

网友:
高压板坏,控制芯片坏了,更换高压板及可.

网友:
我这也有一个同样问题的.一个朋友(联想维修站的)说要换屏

网友:
拿一个单灯的液晶高压板一试不就试出来了,看看是灯管的问题还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重点查屏线!T23的屏线坏的多!先外接一根灯管看是不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爱死你了,这么好的帖子要顶的

网友(2009-04-15):
哎  悲哀啊  我也遇到了  什么都换了  还是不行啊

网友:
高压板或是灯管坏了。

网友:
高压板或是灯管坏了
我之前修了两个都坏了  还有屏线短线了

网友:
高压3.3V检测一下

网友:
有保护电路,所以只能亮一下,接下来就灭了

网友:
T23的就屏线和灯管坏的多

网友:
换高压板,其中有漏电为最大。一开机时可以,一会因电压不足,起保护了。

网友:
查屏线,或改一下高压板,试试,开启信号可能没出来,量一下。

网友:
应该是屏线断了或都接触不良!换屏线 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