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DIY一台BGA返修台,还请各位达人指导指导啊。

楼主(2008-04-22):
想DIY一台BGA返修台,但是不知道如何下手。没有相关的资料,希望懂的朋友能够指点指点。
制作红外预热台,除了需要  温控调节仪 ,红外发热砖还需要其他的什么元件和设备吗?

网友:
怎么说没有,论坛上这方面资料还少?我看是够多的了。自己有没有认真找过??????

网友A:
预热台方面除了要红外发热砖,温控仪,固态继电器还需要其他的什么配件吗。

网友:
现在准备买红外发热砖,有没有好点的推荐一下。

网友:
红外发热砖我个人认为还是买进口的好,发热均匀度要好些吧。现在的心片,尤其是北桥。越来越难做了。楼主有什么想法,大家一起交流一下。我也准备做一台红外的设备。买现成的主要是底部发热面积太小,主板得不到均热的效果,容易变形

网友:
楼上的兄弟知道哪儿有卖红外发热砖吗?

网友:
红外发热砖我也是在掏包网上看的,德国进口245*65一块要200多。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预热台方面除了要红外发热砖,温控仪,固态继电器还需要其他的什么配件吗。

温度控制用可控硅来控制温度容易把握点吧

网友:
搜宝整个淘宝,只有一个人在卖,不是德国的,意兄方便给个链接看看~~

网友:
我看有个说有德国产的。就那家伙吧。12*12的要260

网友B:
我100多元买了5块
长方形的 :) :) :)

网友:
我100多元买了5块
长方形的    哪儿买的?给个链接?             我在淘宝上看到有45元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100多元买了5块
长方形的 :) :) :)

你用了效果怎么样。预热温度均匀不?

网友(2008-12-11):
我 买的是200*还可以了90一片

网友:
BGA焊台自制要解决的难题会很多吧?不敢想像

网友C:
下面这个东西面积够大,发热均匀价格便宜. 125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面这个东西面积够大,发热均匀价格便宜. 125大洋.

张老要让我们去干烧烤去啊

网友:
这个烤架的确可以考虑, 关键是那个传热的板子好.当然你要是想吃烧烤也可以用.不过,不吃烧烤的话,那就是说6个盘子就没有太大的用途拉.

如果自己去凑这样一个东西,恐怕价格也不会少.你看他们上面说的东西还没有架子,如果再做架子,价格肯定比这个要贵好多的.
这是不带调温的,可以接个调温器

网友:
回楼上:

【主件工艺】耐高温钢材烤漆
【烤网尺寸】38.2厘米*22厘米
【颜色】黑色
【产品尺寸】48厘米*28厘米*12厘米(长*宽*高)
【功率】220V/50HZ/2000W  高度调节
【全套配置】主机、烤网、接油盆、发热棒。(可完全分离,方便清洗)

网友:
产地:上海
功率:1200W
电压:230V(外贸需要标的,实际220V)
频率:50-60HZ
功能:用于烧、烤、烘、煎,近于电磁炉可加热饭菜。

类似的产品, 115大洋

网友: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b0a4075aad846.jhtml

我找到一个最便宜的,80元,

网友:
我现在才发现石英管这么便宜的,才五块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