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系统不能自动关机,和主板有关系嘛,

楼主(2008-04-22):
今天修了一个板,系统关机后,主板还没断的电, 换了好几个版本XP 都一样,
主板

网友:
可能bios设置问题 看一下bios高级电源管理和系统电源管理

网友:
不容忽视 有硬伤 还没到20个字啊 总算凑齐了

网友:
一会刷下BIOS看看,,,,,,,,,,,
在看看有没硬伤
谢谢兄弟们回我

网友:
进COMS设置把网卡唤醒和其他类似唤醒功能关掉就OK

网友:
如果短接PWR排针可以关机,那么硬件的可能性比较小,CMOS清空,不安装GHOST版系统再试试,有的时候ACPI驱动不正确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