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奇怪问题 求解~(已解决)

楼主(2008-04-22):
今天下班前接一机器 还没开始搞 大致现象是IBM T43有时候开机电流到0。6几就不动了 有时候开机电流到1.3几就不动了,但有时却又能开机电流到1.7几能进系统。 真的很奇怪。
顾客拿来时说在家用时很多时候关机后马上再开机就会不行。
希望大家一起讨论下这种现象可能产生的原因。

网友:
北桥或者显卡虚焊了!
个人经验判断,要用挤压法仔细的排除一下!

网友:
显卡有问题。我们修过很多的,修起来有点麻烦。因为它是无铅的。

网友: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夜雨十三天 -20 骗分帖

网友:
北桥或者显卡虚焊了!
北桥或者显卡虚焊了!

网友:
谢谢加焊 显卡及周围元器件 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