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865 档AF

楼主(2008-04-22):
原先可以点亮 爆了内存电容 让本地的五流维修员换了电容后 档AF 转送到我这个三流维修员这里修 发现档c1-AF 内存警报 供电正常 北桥到内存的阻值全打过 都正常 这时仔细检查 发现只要一上内存 内存6个时钟电位全降为0v 时钟对地阻值535 应属正常 不上内存 6时钟电位1.25v
把前修换过的电容再仔细换一遍 涛声依旧
档AF真不好修啊

网友:
看看他们电容换的怎么样,是不是捣断线了,要是我。我就在换一遍,自己重新来过

网友:
我现在连同供电管和全部内存有关的电容全体换了 还是依旧 看来真的没戏

网友:
档AF??
不就是FF嘛
杂牌诊断卡显示的就是这样,不怎么准确

网友:
上内存就没有时钟,会不会是槽短路啊?偶 还真没有碰过这样的问题,AF的主板相对复杂,必要时候可以考虑"清蒸"NB,更换MOS,电容

网友:
pt090应该不算杂牌 代码应该是很准确的 再次发现一个问题:此板有两次开机现象 第一次开机跳到13 自动断电重启 然后跳c1--AF 不知道这两次开机是EB南桥的特征还是跟板子故障有关

网友A:
看看我这一贴,怀疑是EB的事。但是客户不修了,也没有个结论。楼主一定要搞出来,提供点经验学习呵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CA%B2%C3%B4&page=1

对了,这里的AF不是乱码。不过内存档AF很常见。

网友:
如果是775的板,换个单核CPU试试.

网友:
呵呵
原来都是用的高档诊断卡
不象我用的十块一张的
不过,我一般用示波器配合着用 ,诊断卡到是可用可不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我这一贴,怀疑是EB的事。但是客户不修了,也没有个结论。楼主一定要搞出来,提供点经验学习呵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CA%B2%C3%B4&page=1

对了,这里的AF不是乱码。不过内存档AF ...

版主给我的链接已经失效 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