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data 显卡修复

楼主(2008-04-22):
朋友一机无显卡(845g}.到二手市场淘到一ondata 440显卡外表不错{10y}.上机无显示同时有报警声.测vga头场行同步,三色output电阻值正常.电源供电部分也正常(散热板温热).逐用pci显卡同时插入,刷卡但显示无agp卡.表明有电路故障.首先更换27MHz晶振,重上机可自检通过却无显示器显示.再查agp金手指与地阻值并压bga芯片发现数值不稳定,判断有接触不良.拿一电熨斗熨平面向上,用物件支稳.同时显卡放置在上与熨面平行10mm.千万不要接触熨面保持俩绝缘!用数字表的感温探头固定在bga芯片下部.接电源让电熨斗加热,当到180度时用地850风机对bga芯片加热,同时用镊子压制bga芯片.看到bga芯片有液体流出及附近元件焊点熔化,移开850风机头,电熨斗关闭电源,不移动镊子继续压制bga芯片.数分钟后可移开镊子.完全冷却后.上机正常显示图象.
重焊bga芯片的温度,时间,风量要掌握分寸才能成功.

网友:
先恭喜一下 不过10元淘到440 还是坏的 郁闷啊 俺15元就淘到一块好的9600XT

网友:
好羡慕LS的有这么好的运气!!!

网友:
真是弓虽

居然用电熨斗  呵呵

不过只要修好了就成

网友:
压制很不可取,不安全,回流时极易搞杂。不过下加热的方式有点创新。

网友:
你们那儿的货怎那么低价,要我这一个坏的你都50元买不了.

网友(2009-08-02):
15元就淘到一块好的9600XT     怎那么低价

网友:
我们师傅.这么老是去垃圾市场25元买到7300GT的.把GPU重做一下就好了.
  已经收回来20块修好了18块.

网友:
下加热的确有点创新.............

网友:
厉害  加热就成功这么高

网友(2009-10-24):
大型芯片最好下面同时加热!避免吹坏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