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键盘鼠标没反应,如何下手维修?

楼主(2008-04-22):
一台古董便携机,南桥用的是VT82C686B,很奇怪竟然没有北桥!
显示屏为液晶屏,无硬盘,有一存储卡。外接PS2键盘鼠标。
现在开机检测完内存后,提示“press ENTER TO SETUP",但是按键盘无反应,
只有开机时键盘三个灯闪一下就熄灭。
查VT82C686B资料知道该南桥集成键盘鼠标控制,怀疑该芯片损坏,
后购回一南桥更换后还是老样子,无任何改善。
键盘和鼠标的数据与时钟线都查过了,直接进了南桥,没有断路或断路漏电的。
不知道该如果下手查了!
请教各位,不管修过这种还是没修过这种的,给个思路也好。
谢谢

网友:
顺便说说,本来想刷下BIOS试试,找了N+1遍都没找到有这种BIOS,自己感觉又好像不是BIOS的问题,请大家说说,多谢

网友:
键盘鼠标故障是维修中最简单的了,偶还没有发现修复不了的,(好象只有一次是用独立的晶体产生时钟的,当时那晶体坏了,没有找到)其他的就算是飞线也可以修复.......

网友:
另外该机子没有可以插测试卡的插槽,故无法给出诊断错误码!

网友:
上面的朋友,说说这个怎么个思路吧!
我真让他打败了,做BGA都没这么头疼,自夸一点,南北桥成功率100%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是南桥旁边的很不起眼的一个电容轻微漏电!
真败了,老子顺着他的CLK,DATA线跑了好几天。
祝贺一下!

网友:
先易后难。不要那么轻易就杀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