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手提一定要换屏吗?(换屏线后修复,显示正常)

楼主(2008-04-23):
换屏线后修复,显示正常!不过屏上的竖线(100_0168.JPG )就没办法了!真的是屏的问题了!

清大家帮我看看我的手提有救吗?IBM X20的显示屏问题。图片在附件里,图片右边是17寸纯平作外接显示器,同步显示测试效果。如图片的问题是屏的问题还是屏线的问题,不换屏能修吗?

网友:
换屏线后修复,显示正常!

换屏线后修复,显示正常!不过屏上的竖线就没办法了!真的是屏的问题了!

清大家帮我看看我的手提有救吗?IBM X20的显示屏问题。图片在附件里,图片右边是17寸纯平作外接显示器,同步显示测试效果。如图片的问题是屏的问题还是屏线的问题,不换屏能修吗?

网友:
先换屏线,不行再换屏,毕竟屏还是比屏线要贵。

网友:
感觉像是屏线问题,晚上刚修了一台 有几个图象和楼上相似

网友:
有可能是屏上的排电感短路了,我修过这样的情况就是排电感短路了

网友:
屏线的可能线大啊!!换了再看哦!!

网友:
T20   t21 t23通病就是屏线比较容易出问题!

网友:
如果不是屏 线问题,就应该是屏后面的信号转换芯片的问题,不怎么好修,

网友:
外接也是一样的,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啊!先从简单的地方下手吧!

网友:
先简后繁,从屏线下手吧,或许有意外的惊喜

网友:
有可能是屏线问题。导致缺色。。。。。。。。。。。。。。。。。。。。

网友:
屏好像还很正常啊,显示也不是很大问题,估计还是线的问题

网友:
就是屏线的问题!你先换屏线先,看行不行,不行再看下屏,只能这样了!

网友:
TAOBAO上搜了下
最便宜的X20 屏线要65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aeecb6f494c26.jhtml
不知道买不买好!

网友:
还是先排除其它的问题,要确定屏线有没有问题,换张凭看看,在不行就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好像是红色和蓝色颠倒了 不知道是否一手维修机器,可先换掉屏线再说,屏可以找块液晶通用板子点一下 确定故障在哪里就好动手修了

网友:
用万用表测试看屏线是否有断的地方,红绿蓝三组差分信号断一根就会出现缺色

网友:
对呀,T2系列的屏线就容易坏呀!你这应该是屏线的问题,像是老化!

网友:
看下主板上有没有一个TFT转换芯片 如有换一个试一下  在就是显卡坏了

网友:
很好,辛苦楼主发这么有意义的帖

网友:
我的是X20,不过给你和大家说对了,换屏线就好了!

网友(2009-03-24):
我也遇到过相似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