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6哪位会修啊……

楼主(2008-04-23):
我有台灵光936,开电后发热很慢,也不是很热,锡都不能熔,换了发热芯后,用不到5分钟又是这个故障,重新买了个手柄,用不到20分钟也是这个故障,是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
首先要看你买的发热芯对不对,有的936发热芯是正系数的有的是负系数的.

网友:
里面就一个运算放大器,相对原理是简单的,不过要注意热偶的级性不要接反了,早在几年前,我在电子资源网发过图纸,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找到

网友:
可调电阻,或者定时电容,或者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