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问题

楼主(2008-04-23):
一台三星788DF开始行管烧了换后嗒嗒响高手指点

网友:
重点 检查 B+ 电路     阻尼管  和630  其中可能了烧一个
  如果开机少行管  就检查FBT
   LZ 建议你把你的问题描述清楚  谢谢

网友:
后级短路.
1,二次电源调整管.
2,测一下高压包高压帽对地阻值.用200M电阻挡不应该有任何阻值否则为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