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000开机电压起不来

楼主(2008-04-23):
DELL 6000开机电压起不来,按开关只有3V.5V,1.8V有电压.其它的电压都起不来,查发现IO LPC47N354没有RUN_ON信号发出,IO已换还是一样,请问各位高手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引起这种现象???
DELL

网友:
1。2V你看看那边的供电对不还有就是IO那的供电对不

网友:
牛人啊·~!!!!,值得收藏... 向楼主致敬